联想E47G图纸,花钱买的哟 kl9a

楼主(2014-07-14):
接到一台联想E47G,接电流表,电流自动加电002----023掉电,反复。一看应该是短路或者有个电压没出。报价拆机。测量得PL6短路,没发现明显烧坏的地方,习惯烧板,断开PL6发现后级短路,小电压一上去,摸得PC118  PC109发热,直接换了。上电还是到0023,掉电,再量各电感电压,发现PL6触发开机时一点电压都没有,难道是IC坏了。上面写着EF=DG,不知道是什么。论坛又没有图。只好上网找了。我这块是集显的,淘宝上还没有。哎,心想,要不买个独显的图吧。有图就好办啦。在发现EF=DG其实就是TPS51116,和RTL8207也是一样一样的。量电压和开关信号都正常,就是不输出。直接换了个51116,OK,按开关电流002---023掉电,一会自动启动电流到1.1A这样,有时感觉刚过CPU,准备跑内存,有时直接电流就上去的,都不变.后来找个U试,哎,U也是坏的.跟客户说清楚先.

板号是KL9A

网友:
花钱买的?

网友:
下来备用,,,雷锋啊

网友A:
板号怎么没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怎么没写呢?

论坛上很多兄弟都已经发过BIOS的那个板号是一样的。

网友:
联想E47G集显BIOS,,板号DAOKL9MB6F1 REV:F1.

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