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UG31MX V3无3VSB

楼主(2014-07-14):
一片双敏G31板,不上电

按照时序:1。VCCRTC 测电池3.01V正常,2:RTCRST#2.98V正常,3:32.768K,一端0.25V 一端0.19V正常,4,3VSB OV不正常,这个一般是1117转来的,测南桥旁边的1117,3脚4.98V 2脚0V ,于是拆下1117,测焊盘2脚对地值0000,把旁边的100U电容拆下还短,用烧机法,电压2V,电流1A,没发现发热的元件,烧机没经验,不敢加压了,
新手修板不知道修的思路对不对?望各位指点,感谢!

网友(点评):
你可以想想下,3VSB还会到那里去, 网卡 IO 南桥???

网友:
测一测各路电压输出对地阻值

网友:
留意下IO和南桥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网卡,声卡已经拆下

网友A:
台式机换主板吧,图纸又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换主板吧,图纸又没得

想学学技术,修好不就得100大洋,1天多的费用

网友B:
南桥挂了,3,3对地短路了,桥挂了。这板我现在手上就有一片,散热片被人拆了,没找到适合的散热片,不如把你的散热片给我,或者把我的板子给你

网友:
GB的南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挂了,3,3对地短路了,桥挂了。这板我现在手上就有一片,散热片被人拆了,没找到适合的散热片,不如把 ...

SB挂了,在我手中就是死刑啊

网友:
看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实在不好修就不修呗

网友:
南桥已经挂了

网友:
打一下南桥的阻值

网友:
目测下外观看看别的有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