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黑屏问题

楼主(2014-07-14):
各位大侠,大家好。我的本本HP 4411S启动不了了,现象如下:
1、按下电源键,通电。
2、Caps Lock 键的指示灯亮了5次,但显示屏什么都没有显示,始终都是黑屏。
3、按光驱键,可以正常弹出来。
注:本人用到现在,第一次出问题。

我拿到售后去检查,售货说是主板问题,需要换个新板,价位还不如我直接买新的好了。
各位大虾,给能给个意见么?或者有这个板的朋友联系我咯。

网友A:
主板问题应该没错,不过不一定要换板,你可以拿到维修店去修! 售后很坑爹的,过保就不要去了,叫你身边的朋友也不要去了!

网友B:
售后只会换板,他们不会修芯片方面的,只要是硬件的问题,他们都只给你换板。拿去维修店修也就百来块钱。换板要好几百,别被售后忽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应该没错,不过不一定要换板,你可以拿到维修店去修! 售后很坑爹的,过保就不要去了,叫你身边的 ...

早知道就好了。不修也要给50元的检测费呢。问他们坏哪了,他们说:[不清楚,必须返回厂才知道(不清楚还可以给出价位?)。换新1100元,返厂600元,但不建议返厂,因为不稳定。],白明就是想让我换新的了。

这种问题,到别的地方修,大概花多少呢?

网友D:
还是找会芯片级的电脑公司维修,终归比维修站便宜。HP的散热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售后只会换板,他们不会修芯片方面的,只要是硬件的问题,他们都只给你换板。拿去维修店修也就百来块钱。换 ...

谢谢了,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找会芯片级的电脑公司维修,终归比维修站便宜。HP的散热很差。

嗯,了解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早知道就好了。不修也要给50元的检测费呢。问他们坏哪了,他们说:[不清楚,必须返回厂才知道(不清楚还 ...

不换板情况下,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换板情况下,200多

好的,这么耐心回答我问题,谢谢你了。

网友:
请选着就近维修

网友E:
我还以为是芯片问题,进来看了半天,亏多少时间啊

网友:
讯维很强大,下次客户自己查查就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以为是芯片问题,进来看了半天,亏多少时间啊

是问坏多久么? 上周5坏的,周6拿去售后,今天才给我电话。

网友:
你在别的贴出手这种板,请问还有么?

网友F:
大小写灯都有反应了基本上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就只有先把显卡压一下试试情况

网友:
不行又再说

网友G:
楼主主板卖不,回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小写灯都有反应了基本上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售后说是主板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小写灯都有反应了基本上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售后说是主板问题。还是我又被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主板卖不,回收啊

这位仁兄,等我想卖再联系你哈。

网友:
这个有通病自己找

网友:
换 板子 呵呵 又不贵

网友:
主板还有,可以加钱拿你的跟我换都得,我的是DDR3独显的4411S

网友:
4411S 是比较爱坏的一款本子
建议楼主找个正规的店面维修  估计 花不了很多钱就能亮机了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售后说是主板问题。还是我又被蒙了。

显卡是主板上面的一块芯片   这是主板问题   但是可以维修  一般情况下 不换显卡的话200左右  不至于换班的

网友:
拿到维修店去修一下,很便宜的

网友:
机器拆下来。把屏线重搞下看看

网友:
这种现象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就在主板上,也不算被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