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哪根线开启无线网卡。大卡

楼主(2014-07-14):
谢谢。。。。

网友A:
只要把 无线网卡的 第20脚。用透明胶贴上。插到卡槽里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 无线网卡的 第20脚。用透明胶贴上。插到卡槽里就行了。。

胶胶太麻烦,直接割断...

网友:
20脚断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