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不上电

楼主(2014-07-14):
接修一台华硕P5KPL-AM SE主机,不开机,电湖是好的,开关跳线上有2.2V,复位也是2.2V,拆下板子后在网上看了下有一例是I/O到电源接口断线,唉不一样自已修吧,先一通电随手一摸发现网卡很烫最近雷打的很多,有底了报价后,维修亲们懂的(拆网卡后一切正常),但华硕板换网卡我好象没成功过,那个BIOS里面改地址真心不会,这也是加网卡解决的,维修笔记。

网友:
网卡坏了基本就是秒杀

网友:
目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rtl系列网卡刷MAC迅维上有软件,,华硕很多在bios里,重新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前几天大雷  坏了好多机器

网友:
积累一个经验先,下次希望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