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检测风扇测试接口

楼主(2014-07-14):
自制检测风扇测试接口,自己利用一些旧的拆机件改装的。左边是12V测试区,右边是5V测试区,接线用一个公大4P D口连接器,再接电脑电源的母大4P D口连接器。内部线路用一一对应的连接,就是最左边的接口全部接电源的黑色地线,中间是接黄色12V,旁边接黑色地线,最右边接红色5V.
上面有4种功能:1接导线测试风扇。2小的显卡风扇(12V)、笔记本风扇(5V)。3CPU风扇测试 .4USB风扇测试。这个测试接口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开电脑就可以测试了,只需一个旧电源就行了。

网友:
还有6张图今天上传不了,明天传吧。

网友A:
LZ动手能力还是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动手能力还是很强啊

做维修大家的动手能力应该都不错的。

网友:
很不错啊,动手能力强。

网友B:
比用维修电源方便不少,不知楼主所用面板是什么材质,如果方便刻槽的话,再在槽中添上些涂改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用维修电源方便不少,不知楼主所用面板是什么材质,如果方便刻槽的话,再在槽中添上些涂改液

是黑色的有机玻璃,你的建议不错。

网友C:
搞这么多东西就为测风扇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多东西就为测风扇的好坏???

呵呵,有时客户来买CPU风扇、显卡风扇就不用开机,就可以测试通电转的就行,电机没有坏就行,方便。

网友:
这个小制作挺方便的

网友:
不错。做维修的就是动手能力强。。。

网友:
是几方便测试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