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40掉电 在线等求解答!!!!

楼主(2014-07-14):
之前是开到 0.56就掉电,加焊了南桥可以亮机了,可是一亮就马上掉电了,CPU换过,集成的北桥,南北桥都重贴了,BIOS也刷过了,散热弄过也,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是不是有大电容哟NEC的大电容看有没得

网友:
cpu 背面是不是有NEC大电容呢,我刚刚修好一个4736ZG,换6个330电容

网友:
这个没有大电容!!!

网友:
有没有人啊,

网友:
  加焊nq 亮机  那应该就nq问题  可能nq挂了  但你后面动的太多了 就不敢肯定还有没有其它问题了
    lz要慎重啊

网友A:
供电芯片吧。测下哪个会不够电压的

网友B:
先搞清楚是供电还是温控引起的

网友:
供电不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是供电还是温控引起的

供电的可能性大,一掉电就不能开了,开机只是灯闪下就没了,35V都有,还要查什么啊,我是新手啊,

网友:
掉电了,开不出来,该怎么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吧。测下哪个会不够电压的

掉了就不能开了,35V还是有,该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值得学习。。。。。。。。。

不要灌水

网友D:
那个猫装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猫装上应该就可以了

猫装不装都一样的,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是供电还是温控引起的

这种机温控怎么查啊,那个是温控芯片????

网友:
大电容 看了吗

网友:
没有大电容

网友F:
裸板吗,这个机器多媒体开关小板经常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温控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裸板吗,这个机器多媒体开关小板经常有问题

是裸板,开关键在板上,之拆掉过开关,不关这事的

网友:
那是不是南桥本身有问题,换一个重焊试下。

网友:
  建议换个桥试一下

网友G:
重置了不行   怎么不换了呢

网友:
我也是新手啊。。。。。现在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置了不行   怎么不换了呢

估计不是桥问题,就没换,

网友:
南桥旁边的电容电阻有没有被你烘坏

网友:
换个新桥试一试哦。。

网友:
温度高不高啊 亲

网友:
这个电脑没有大电容 怎么搞呢

网友:
这个电脑 示波器 看哪路先掉 就是哪路了

网友:
不过 你没有示波器 没办法  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猫装不装都一样的,我试过了,

哦,那你再看看吧,这个不好修

网友:
应该是 温度高  温控的问题  把温控拆了试试

待机电流正常不

网友:
不上内存掉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