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问题

楼主(2014-07-14):
请问主板接上开机键,不按开关时,电杆上有3      5伏电压,按开关之后就没电压了,为什么

网友(点评):
仔细检查为什么保护了,IBM的电路

网友:
后级短路保护了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撒

网友:
有短路,查一下

网友:
短路保护了,差后级电路哈,这么老的板子,先仔细看下板子有没有腐蚀断线的

网友: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