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4-07-14):
联想C200一体机本人已有人报价200块,不通电问题维修,送我这来了我拆了看了一下保险烧了,后面短路感觉应比笔记本好修就报了160,放修后才知道报低了,待机IC是TPS51125,其实这应该是笔记本主板维修了,电路也更接近笔记本,拆装方面也比较麻烦,先烧机发现TPS51125和一个大电容3.3VVIN输入电容烫,发现这个IC找遍笔记本没有最多的是TPS51124和51120都不能代换,三天发货,到后短路全拆装好,3.3,5V有了,一开机0.3A啊还有问题,在这里有几个选择,有人从电压转换修,我爱从CPU供电修条条大路通罗马,一量果然没有电压,查CPU供电ICSL6314
开启脚正常,+5VS供电只有2.4V这肯定不正常,找到+5VS转换管PQ6,呀就在电源接口边上好大一个,量电压G4.6V,D开机时5V,S2.4V,量它是好的后级也不短把它短接过会,电流0.5还是不亮, 再找PQ6它的G应该是15V控制才对,查到它前面的电路是这样的 再往前 +15VPCU都没有,+15VPCU原理为TPS51125输出震荡波形PD1从5VA取电压在PC63上形成8V左右电压再经PD2在PC64上形成15V的电压,经查两个双二极管都正常,这个四电容都是耐压25V的不能乱换,连8V都没有只能假定PC63,PC58坏了,把它们和后面对调了一下还是一样,量TPS51125第18脚直流电压为0.48是不是没输出什么鬼升压波形哦,还好我进了两个TPS再换一个18脚电压到2.4V,15VPCU也出来了,所有电压都有了,电流也刷到了1.5安亮机拉!

网友:
LZ力害收200   要是在我们这里最多100

网友:
一体机都会收200到300的样子

网友:
我修一体机就按笔记本维修报价

网友:
160别人下次还找你修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电容容易坏掉  电流表烧烧主板看看那个电容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