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集成显卡,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4-07-14):
有一台康柏V3000,是集成显卡,开机白屏,外接显示器正常,(注:已更换过屏,这台机器有时能正常显示,有时却出现白屏,多次开关机后,有时能正常显示,但是当正常关机后,再次开机又出现白屏)请教各位:这台机器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样检修?谢谢

网友:
屏供电看有没有啊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不少

网友:
应该是屏线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屏供电正常应该就是屏线坏了。

网友:
  看哈屏线

网友:
屏线换过没。白屏的时候量下屏的供电还试下

网友:
屏供电 看了吗

网友:
这款机型的屏线在屏轴那里容易被压磨损的。

网友:
先查下屏供电,谁能提供下这款机型屏线接口的定义。谢谢!!!屏线还没有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