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时平板容易忽视的关键问题

楼主(2014-07-14):
前几天接了个联想平板,说是不能充电。有显示正在充电的图标,但就是充不进电。客户还肯定的说,不是电源适配器问题,因为电源适配器是刚换新的。我还是顺便用电表测了下,有正常输出5V电压,是没问题。于是拆机,接上可调电流表,开机,一切正常,也能正常充电,奇怪了!电源适配器既然电压正常,又充不进电,那就可能是电流不够了吧?再用电表调到电流档,一测,果然发现问题了,显示的输出电流只有零点几安。真的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要是不细心的话,可能就怀疑到电路板的问题,把小问题搞成大问题喽。

网友:
楼主还挺细心的!有时候不能光听客户说的

网友:
带还就知道了

网友:
维修的时候是不能听客户说的,客户只是说的故障只能作参考,不能做维修的结果。看来楼主真的很细心啊!顶一个

网友(2014-08-17):
客户说的话只是片面的,靠自己

网友:
客户说的我们只能参考啊,毕竟还得自己全测试啊

网友:
灌水的小心被扣分哦。

网友:
楼主说的在理。。有时还真不能完全相信客户口述的问题,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