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内接不显 外接显 维修

楼主(2014-07-17):
                                 第一次发帖,过程不详细见谅

    这几天接到一台acer 4750g 笔记本 ,  症状:外接有显示 内接不显示  正常进系统  ,给客人说显卡有问题要放在店里修,报价  客人同意,开单走人。

    客人走后拆机取主板,经测量屏线接口 供电有,RGB信号无输出电压,上焊台加焊显卡 ,故障依旧,怀疑显卡坏了,买显卡。 换上新显卡后依旧外接显,内接不显。没办法在论坛里下图纸,经测量lcd1 29 30脚无电压 ,连接u4901的4 5脚。量u4901的1脚无电压 ,量1脚连接南北桥。 又量lcd1的26脚对地短路,26脚经Rn9407 连接南北桥。怀疑南北桥坏,买桥 换桥 ,接屏上电 ,OK上屏显 ,上键盘切外屏也显  大功告成  装机。

        经这次维修 下次修机的时候一定要先仔细测量 在动手        再说下 0.3的珠子太难植了

网友A:
楼主这应该是HM55的桥吧

网友:
两个桥都坏了?

网友(点评):
估应该是单桥来的。

网友:
现在的好多机器都是跟PCH通信显示以后才从显卡工作

网友:
ACER 4750的,我都修了两片是桥掉点了

网友:
修的好。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
你这南北桥是什么意思,,是单桥那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应该是HM55的桥吧

我这块是hm65的桥

网友:
我上次搞一个,竟然掉点了,郁闷,失手了

网友:
楼主说得应该是单桥吧,HM65 ,短路就只有换了

网友:
如果信号是起开启作用,应该可以改电路。再说是末期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

网友:
28 脚是 屏BIOS 供电嘛!这个开启背是由桥开启的嘛????请指点迷津

网友:
个人觉得,换显卡货桥之前一定要把屏线,屏换换,屏接口的工作条件查查,都正常再动显卡或桥,否则会得不偿失

网友:
单桥的吧。我遇到个没有LCD ON的    比你这好修

网友:
刚开始修显卡也是没有错,毕竟RGB信号无输出电压,算是给我提个醒了,多测,最后来确定正确的故障点

网友(2014-08-19):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    我的接屏幕还背光 但是好像是感觉屏坏了一样   没有图像 但是有亮     楼主这是直球的吗

网友:
这个南北桥给我蒙住了 就直接说PCH或者HM55 65之类的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