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S3G 内存供电才0.85V 查不出哪里的问题了

楼主(2014-07-14):
拿到机器的时候,测无CPU供电,往前查到内存供电经过转换电路 开启的。测内存供电才0.85V.   ISL6545换过 上下管 ,自居电容,还过
FB电路正常,俩电阻阻值正常,
1,BOOT:11.68V
2,2.59
4,9.35
5,12
6,0.6
7,1.4
8,0.85

求指点

补充内容 (2014-7-15 10:49):
昨晚请教了下徐老师, 还是反馈这边的问题,查看FB 还经过电阻连接到IO,这板子没个标号,打算换IO试试,结果家里还没技嘉用的,加焊了一边,现在内存供电正常 CPU供电也出来了,结果没复位 继续捣鼓吧

网友A:
io换过没,技加主板IO坏了也会引起内存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换过没,技加主板IO坏了也会引起内存供电不正常的

看图纸感觉和IO 没关系啊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FB电阻掉了

网友:
看看ISL6545工作正常不

网友:
FB    电阻都正常

网友B:
呵呵, 你插内存没有啊,有意外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插内存没有啊,有意外惊喜,

插了一样的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B:
你的2脚上管驱动 4脚下管驱动电压,你用万能变测的,差距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2脚上管驱动 4脚下管驱动电压,你用万能变测的,差距那么大

万用表测的,   他的条件都正常对吧,发出来的驱动电压 好像不正常,芯片买的新的换了2个还是一模一样

网友C:
反馈电路也正常,把芯片换了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路也正常,把芯片换了呗。。。

你看过反馈脚还连了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过反馈脚还连了别的地方。。

对 连电阻到IO了   刚才请教过老师了,明天我去试试

网友:
试换EC168电容!

网友D:
第8脚电压过低了,应该是这芯片坏了,你先把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8脚电压过低了,应该是这芯片坏了,你先把芯片换了再说

第8脚是相位   输出0.85  这里肯定也是00.85

网友:
直接换个IC试下先。。先确定IC是不是好的?

网友:
测哈内存供电的管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8脚电压过低了,应该是这芯片坏了,你先把芯片换了再说

图例显示8脚应该是1.8V的吧,我新手别伤害我。

网友:
测哈内存供电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例显示8脚应该是1.8V的吧,我新手别伤害我。

说对了.放心 吧,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不是,大不了又换回来就是了,又没有什么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