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5vsb怪现象

楼主(2014-07-14):
只要第一次通电就可以开机 开机后一齐都正常 只要不拔掉电源线多久都可以开机 把电源线拔掉就不能开机了 测试5vsb没有电压  过一会又有电压  师傅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
这电压不对很可能会烧主板的

网友:
检查待机电路部分,一般是电容或电阻老化引起的。

网友:
真的是怪现象,我对电源不是很内行,帮不了楼主

网友:
从描述看,辅助电源有问题。辅助电源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拆开检查一下吧。

网友:
电容有问题吧  测测电容有坏的没

网友:
换待机部分电解电容。不行换待机IC

网友:
说白了就是跟电源有没关系简单方法就是将20P插头从主板上拔出短接SB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一次测供给PWM IC Vcc的限流电阻

或 PW-OK 超过规格300ms

网友:
换待机部分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漏电!

网友:
检查一下启动电阻看看。这个可能性无论是分立件组成的电源还是由IC组成的电源都适用。

网友:
辅助电源性能下降,处于临界振荡状态。重点检查正反馈元件,电容。

网友:
关注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感觉是电容的问题。看看吧

网友:
初级的小电容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