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七彩虹CF-G6-MX主板1秒掉电,不靠技术靠运气。

楼主(2014-07-14):
       今天早上刚开门来了个送修的机子,说是开机灯闪一下就灭,看一下机子成色还蛮新的,打开机箱里面挺干净应该刚除过尘,客户说昨天在别的店刚修过说要换主板,就没换,一番检查过后,确实是主板坏了,看了一下标签告诉他到11月分才过保,可以去保修,他说不是在本地买的,懒得寄来寄去,如果100以内能修好就在这修吧!装模作样仔细看了一下主板,这新主板挺难修的,90块钱搞定吧,没想到对方价都没还一口答应。肯定是哪个管子烧掉了,那还等什么赶快开工吧,麻利的卸下主板,先上个图吧

目测全板没有被干过的痕迹,也没有异样,那就对地打阻吧,拔掉cpu、内存,所有供电都打了一边,都正常,肯定不是管子坏了那么简单,难道桥坏了,想到这里感觉一阵拔凉拔凉的,不管了按流程来修吧,既然供电没问题,那肯定是信号了,1秒掉电后测了一下绿线为高电平,那么确定是主板保护,拔掉12V故障依旧,排除cpu,下面就应该是复位,点住复位开关针,开机有3.3V,奇怪的是居然到10几秒才掉电,如法炮制试了几次几秒、10几秒、20几秒,时间长短不一。心中暗喜离真相不远了,问题肯定就在这条线了呗,跑线吧,通过一个电阻连到了IO,先测IO这有没有高电平,点住IO所连的一脚(不知道是第几脚懒的数)开机,奇迹出现了居然不掉电了,反复试了几次都这样,那还等什么上内存CPU测试呗,由于没有PCI槽,所以插上显示器亮了。仔细想 了一下,应该是跑线时误打误撞碰到了IO的虚焊点,为了防止复发给IO彻底的加焊了一边。上机测试了几次一切正常。此故障靠的真是运气啊!客户临走的时候还一个劲的夸我技术不错!

网友:
我刚才也修了个一秒掉电的,自已反复触发掉电,也是加焊IO好的。

网友A:
哥们运气不能总有,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

网友B:
运气不错。。多多努力 赶超大师

网友:
不夸你,怎么给你带生意

网友:
运气很好啊。。。这都给你找到故障了。。。

网友:
楼主运气这么好啊   没去买彩票试试啊

网友:
~~好,不错。好像七彩虹板没图纸下载,又是单桥真不太好修。

网友:
最近走了桃花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运气不能总有,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

一直在努力,一直在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不错。。多多努力 赶超大师

必须的

网友:
我刚才也修了个一秒掉电的,自已反复触发掉电,换IO好的

网友:
LZ哪里的,主板能报价90大洋

网友:
好运气啊!

网友C:
乡镇修主板都能报上好价钱,只要你能修好取200元内的价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运气不错,有时候确实用万用表表针刮ic脚刮好的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乡镇修主板都能报上好价钱,只要你能修好取200元内的价是没问题的。

你是说在农村忽悠老头老太吧!我们是县城一般也就50-80之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在农村忽悠老头老太吧!我们是县城一般也就50-80之间。

就因为是县城所以收不起价,因为县城竞争不比乡镇,乡镇就那么一两家,如果只有你一家会修硬件?你可想而知收费是不是你说了算?我也是乡镇的道理我明白,主板坏了能修好200块以内,不能修好换新450块,比较起来机主还是愿意修的多,也有跑到县城去修的,价钱也便宜不了多少,而且时间要几天,乡镇地方都不大来修的多数都认识,你说他是相信认识的人还是相信不认识的人呢?有问题隔得进找你也好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因为是县城所以收不起价,因为县城竞争不比乡镇,乡镇就那么一两家,如果只有你一家会修硬件?你可想而 ...

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