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acer做工b75h2 am2不触发

楼主(2014-07-14):
求精英给宏基代工的b75h2 am2台式图纸,故障是点开关无触发,量开关针无电压

网友:
看看io工作正常不

网友A:
你在主板图纸板块找过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566-1-1.html

网友:
台式   主板 的图纸是最最不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主板图纸板块找过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566-1-1.html

真的没找过,谢谢你

网友(点评):
做维修不能那么偷闲,做伸手党是个不好的习惯

网友:
跑线啊,看开关针的电压从何处而来,再到何处去.这样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网友B:
一般都是3V或者5V待机电压上拉到IO的,跑一下线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在主板图纸板块找过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82566-1-1.html

  肯定没找过 还记得你有啥事没办吗

网友:
有断线,跑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3V或者5V待机电压上拉到IO的,跑一下线咯、、、、

按住开关不放几秒钟,网卡芯片很烫,去下网卡后,PCI的A14脚有待机电压,没去网卡之前PCI的A14没有电压。现在去了网卡后,按住开关几秒钟,南桥发烫,还是不能触发

网友:
按住开关不放几秒钟,网卡芯片很烫,去下网卡后,PCI的A14脚有待机电压,没去网卡之前PCI的A14没有电压。现在去了网卡后,按住开关几秒钟,南桥发烫,还是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没找过 还记得你有啥事没办吗

我的是AM2,上面的链接是M2,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
南桥,IO相关电路

网友:
求各位给此板的图纸,到现在还没有修好。现在发现桥旁边的103排阻的阻值不正常,和精振旁边的151排阻也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