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水里拉出来的

楼主(2014-07-14):
外接正常 内屏白屏,洗洗不知好搞不?

网友(点评):
是板子从泥水里拿出来的还是机子从泥水里拿出来的啊?如果是机子从泥里拿出来的话请告诉我是什么型号机子这牛逼我买几台去

网友A:
内接白屏,查下屏供电3.3V

网友:
洗洗干净查下屏上3V 供电

网友:
白屏不难搞

网友:
不清洗。看接口没有腐蚀。。没有就要查供电喽!

网友B:
是白屏还是灰屏 先区分好
白屏重点查供电
灰屏重点显卡

网友:
洗一洗说不定就亮了

网友:
是戴尔板子吗?

网友:
洗一下应该没大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白屏还是灰屏 先区分好
白屏重点查供电
灰屏重点显卡

嗯 纯白屏,搞好了 LCDVCC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接白屏,查下屏供电3.3V

3.3 断线了

网友C:
是腐蚀断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腐蚀断的吗?

对  把泥水洗干净后,发现的

网友:
明显的是DELL1400或者1420的机器 修了那么多了 一看就知道

网友:
目测G86挂了

网友:
可能是掉到泥水里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