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 待机问题,待机0.1 不触发

楼主(2014-07-14):
待机芯片是BD95280 客户拿过来有轻微进水,待机时无3V输出,有5V输出,换了BD95280后,3.3V和5V待机都有了,但是不消失,也不能触发,BD95280各脚电压都对,只28和29脚电压偏低,3.3V只有2.6V,5V只有4.7V,芯片有轻微发烫,换了IO故障还是一样,求助,28  29脚是去哪的?为什么会拉低一点呢?

网友:
轻微短路,去IO  南桥的

网友:
0仔细找找能找出来的打下阻值什么的

网友:
还有微短路 吧

网友:
阻值哪个低就烧他

网友:
IO,换了,难道是南桥?

网友:
这个要怎么处理了?
28脚对地400  29脚对地547

网友:
微短烧不出吧?

网友:
E520这个板子貌似插电源时瞬间会有3 5v输出,马上关闭的,如果一直有3 5V是不会触发的,或者你短接下EC44脚 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前几天修到过一台不触发的 是断线的,没有ACIN,忘记待机正常时有没有3 5V了

网友:
估计是EC坏了

网友:
说的稀里糊涂,不触发到底那得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