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010不开机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14):
朋友送修一台DELL 4010不开机不触发故障机一台,待机0.01,按开机键跳变到0.04A停住不动,无任何反应!反复。。。。。。。。查主板各处元器件无短路现象,论坛查找相关故障,有说建议刷BIOS的,正好另一朋友送来一台联想台机G31T-LM2主板,论坛看别人是怎么修复这个台机主板的,一个论坛里面的版主说台机短接了EC BIOS的1脚和8脚,我试想DELL 4010不开机不触发也有这种要刷BIOS的现象,试短接BIOS管的1脚和8脚 时间十秒。再接电源,按开机键奇迹出现了,电流0.01-0.65-1.42-1.52-1.72跳变!知道开机了!试装显示屏,开机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是ec不良 或bios芯片 风枪加热下也会好的

网友:
是aBIOS放点就好了吗??     稳定不?

网友(2015-02-28):
最好还是加焊一下,EC 和BIOS

网友:
这个短接方法我没有试过,有遇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