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L98 改高压一体版

楼主(2014-07-14):
改高压一体板,用高压条  标出来·· 给分·· 谢谢大神们···

网友:
板上此处的印字不正是接口插件的引脚定义吗!

网友A:
呵呵,看到电容鼓包了,通用驱动板一般都是四根线:VCC/GND/BL_ON/ADJ

网友B:
必须改??  先把那个鼓泡电容换了试试看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到电容鼓包了,通用驱动板一般都是四根线:VCC/GND/BL_ON/ADJ

鼓包的电容  都正常··· 充电放电  正常·· 检查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改??  先把那个鼓泡电容换了试试看看情况吧

必选 改掉···因为  后级  有机个芯片击穿·

网友:
通用高压板就几根线啊,还不好找?你的图太小了

网友:
lZ 是新手????

网友C:
呵呵,这个改就4根线对应接好就O啦,好简单的(⊙o⊙)哦、、、

网友:
我遇到鼓包的电容不管好坏都先给它换掉,以免留下后患

网友D:
第一张图的右下角,也就是鼓包电容下面的插件正好被Chinafix.com给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改就4根线对应接好就O啦,好简单的(⊙o⊙)哦、、、

是好找啊·· 但是   我没有这图纸 怎么找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的右下角,也就是鼓包电容下面的插件正好被Chinafix.com给挡住了。

什么意思·?

网友E:
把高压板部分反面那几个芯片全干掉。找到降压变压器12v  在滤波电容之后vcc跟gnd       在电源板链接驱动板的接口处  接  on/OFF
和 adj               高压板的on/OFF跟  adj最好也要断开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高压板部分反面那几个芯片全干掉。找到降压变压器12v  在滤波电容之后vcc跟gnd       在电源板链接驱动板 ...

同意楼主的   好好

网友:
是好找啊·· 但是   我没有这图纸 怎么找啊 ··

网友(2014-08-14):
接好正负极on信号就好,这应该不难吧

网友:
原来电源板的电容先更换才好,月饼教导我们外观问题先解决!

网友:
改好了吗,高高压条就4根线,12V 地 开关信号  亮度调节。供电和地接对了剩下的开关信号跟亮度调节没把握就是这接错了也不会烧的

网友:
这个改高压还要图纸?
最基本的。先接好好12V,地。ON自己一个个去测,一般不是第一脚就是第二脚。这样改还要图纸。真心无语。

网友:
呵呵,看到电容鼓包了

网友:
就4根线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