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又一个822排阻问题

楼主(2014-07-14):
一块华硕P5QPL-AM,不触发,测开机排针只有1.8v,拆掉相连的一个小电容,电压不变,查点位图后,得到上拉电阻822的位置,直接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
这电阻害人

网友A:
其实我想问一下怎么确定排阻好坏?要是我遇到这情况就直接换了IO旁的全部822了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一下怎么确定排阻好坏?要是我遇到这情况就直接换了IO旁的全部822了如图

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到只有这个排阻连接了开机排针,所以就换它就可以了。排阻有几种坏法,一种是开路或值变大,一种是相邻的电阻之间漏电,还有一种很少见,就是阻值变小,每种都可以测出来。

网友:
822排阻,让大家都赚了不少,哈哈

网友:
看来华硕这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点。。。

网友B:
这么大的阻值在这个电压级别,按理说没那么容易烧才对的,但非常多的例子烧了,是咋回事??

网友:
又是这电阻啊,是坑爹

网友:
多出点这种问题,我们搞维修的生意才好啊!

网友:
华硕没有这么多的822排阻,上哪赚钱去。

网友:
华硕822排阻现在已经成为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不知道现在华硕的主板还用这个批次的电阻不

网友:
华硕的通病822

网友C:
就是这种害人的玩意儿给你创造了利益

网友:
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造成电压变低了.

网友:
华硕排阻确实多

网友:
看来大家遇到的都不少啊。

网友D:
应该感谢822,不然你的“下顿”哪里来?!

网友:
华硕的不容易坏 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些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感谢822,不然你的“下顿”哪里来?!

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种害人的玩意儿给你创造了利益

哎,这样的不好修,修出来了还好修不出来没图纸,修不了

网友:
今天 修到一例,照你这个法解决 了

网友(2015-08-13):
这是通病了吧

网友:
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才好干822排阻

网友:
得感谢822  这样才有钱赚

网友:
拆掉相连的一个小电容,电压不变,  这样的话 不是会没电压的嘛、。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损坏率离谱

网友:
主板修的好少,理论都快还给徐老师了。不过822确实坏的多啊

网友:
通病了吧 这个822

网友:
修华硕的板子要多留意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阻值在这个电压级别,按理说没那么容易烧才对的,但非常多的例子烧了,是咋回事??

应该不是坏 我回复过几个说更滑822排阻修好机器 问是否测量过换下来排阻的阻值 一律回答没有
我今天刚好遇到一个华硕M4N68T-LME的板子 跑码正常集显不亮 不没有测量直接上论坛看看有没有相关案例,参考下刚好搜到一个说更换打印机接口那地方的 33欧排阻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先是在板上测量阻值正常 于是更换了一个33的排阻开机测试。果真集显亮机了。郁闷于是再次测量换下了的33欧排阻 阻值依然正常,为了验证问题有把,换下了的排阻再次换上去 开机测试也可以点亮了,反复测试正常、得出结果可能是排阻引脚氧化所致。这只我这次的验证 也不排除真有个别是阻值变大或断路的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晰。学习啦

网友:
华锁822排阻这么容易有问题

网友:
822电阻,华硕的通病

网友:
电阻好赚钱,但找不到原因也难办。

网友:
这贴好像有很久了。呵呵

网友:
不错学习了 822一般都在哪里

网友:
尼玛 华硕的822谁做的??这么坑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