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3,5V 电压有不显示

楼主(2014-07-14):
待机3,5V 电压有,开机风扇会转却无法正常显示~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看看跳变正常不,如果电流跳变正常,可以用表笔量下屏的19v上来没

网友:
显卡复位有没有,有的板复位以后才有屏线接口供电,高压板有没有供电

网友:
按供电时钟复位顺序来查!

网友(2014-12-22):
CPU供电正常吗?

网友(2015-11-03):
显卡问题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