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加电掉电。有时正常

楼主(2014-07-14):
电流有时候到0.2 掉。有时到 0.3  有时0.5有时  0.7  有时1.0.还有时候从0.8掉到0.3。。。。有时候干脆正常亮机。南桥跟CPU供电芯片都换了。没头绪了

网友:
现在整过以后好像都能开。说不准过一夜就又老样子了

网友:
桥有缺少电压?

网友A:
换掉连接15V的管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连接15V的管子就好了

1.5V内存供电的MOS管吗

网友A:
不是,是3 5V芯片叠加起来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3 5V芯片叠加起来15V

是不是靠着6237旁边 两个三极管

网友:
这是供电电压不稳定,用示波器抓抓供电看是哪个供电不稳定,然后查供电管,电容,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靠着6237旁边 两个三极管

不清楚,你看图纸找15V的去向,它所连接的管子很可能有问题,换掉看看

网友:
你先看一下那个电压不对在动手

网友:
修过一台五v转换管引起的不稳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