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Y450 跑A2

楼主(2014-07-14):
奇葩Y450 跑A2 干南桥一样 干显卡一样 还是跑A2 小板上班的电压全部正常又说换什么奇葩PQ1 换一个又如何 还是一直跑马跑到A2 没办法了 彻底绝望了
显卡

网友:
我看过很多帖子乱七八糟的 什么问题造成的都有.................信谁?
还是信自己

网友:
楼主你这盲目地维修,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网友:
谁修你的二修机非得死掉不可,这机器的确小板是通病,你可以换块试试,要不然你就先时序走一遍吧。

网友:
看来不能乱动,我也是,还在跑A2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

网友A:
一旦跑马的机器就难修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小板是出问题很多的哦。看下供电有了吗?

网友:
我的y450换一个新主板cmos电池一切莫名其妙的问题全好了,不上电池或电压不够总是不正常。

网友:
请问你用什么跑的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比较多

网友:
拔掉显卡还跑A2吗?拔掉后跑完了直接改集显吧 论坛有帖子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看你是没有时序的修板子,其实这款机型就是小板上的通病

网友:
主要是电流跑多少,诊断卡真的准吗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换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