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短路

楼主(2014-07-14):
在这里pl2的正常值应该是多少。

网友:
不为0,正常应该在10欧左右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一般在十左右。

网友:
总线供电的阻值正常来讲,在1O左右啊

网友:
正常应该在10欧左右

网友:
我测量所以电感值都正常,但接上可调电源的时候电流瞬间4.5A,这样最有可能短路的地方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