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改高压板后开机白屏五六秒后正常显示

楼主(2014-07-14):
故障现象:改高压板后开机先白屏一会,然后正常显示。
解决方法:把开关控制线跳到屏供电上
解决原理:正常是驱动板的mcu控制开关控制电压的,把线跳到屏供电上,借了了一下给屏供电的五伏电压。让屏和灯管同时的到电压。避免了屏先有电压亮一会的故障。

网友A:
en接错了,换一下

网友B:
没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

网友C:
改高压板接4根线就好了!触发和白平衡都要接的!

网友D:
你可能接错线了要不不应该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原来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高压板开启超前了,犯这个毛病。

网友:
3.3V接错了导致的吧,不需要接屏上去,别不留神搞死屏了

网友E:
是不是少接了一根线

网友:
高压驱动开关接错了吧,背光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接错了,换一下

换了不管才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

是啊不过客户急着拿走,只有这样了。所有发表到论坛请高手没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接错线了要不不应该出现这个毛病

adj和on都换着接了就是不管  才出此下策   咱论坛里有同类型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少接了一根线

我是接了四根线 火 、地、亮度、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高压板接4根线就好了!触发和白平衡都要接的!

嗯是的,接好了就是不管,我经常遇到这种怪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

谢谢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on/off信号和ADJ接反了吧

网友F:
从屏的5V取电的时候最好还能在加一下电阻,这样保险点

网友G:
直接把高压板信号脚接在屏供电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屏的5V取电的时候最好还能在加一下电阻,这样保险点

是从线上串联一个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高压板信号脚接在屏供电上面

嗯是的你也碰到这种故障码

网友:
屏供电,和高压板供电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