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100528AS CC37 容量显示31.8M!

楼主(2014-07-14):
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解决吗?要数据.

网友:
你这个情况,一般是只认到了电路板,没有加载到盘片固件。

网友A:
不好意思,原来是被HPA了。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2
这样很安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原来是被HPA了。

晕,HPA你用MHDD插上就看出来了。。。。。

网友:
高手交流,作为门外汗偶只有旁边。学习了。

网友:
一个命令就解决问题 不错

网友:
玩了一个大乌龙。。。。。。。。。
我还以为是固件或者磁头问题呢。

网友:
楼主这是闹哪样

网友:
用NHPA就可以搞定了是吧?

网友:
无图 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