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3T-S3L跑C1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4-07-14):
主板型号:技嘉GA-EP43T-S3L
故障现象:跑C1掉电重启不报警
故障分析:技嘉主板很喜欢坏BIOS,IO、
测试全板供电OK,时钟OK,复位OK,不管先刷个BIOS,结果还是一样,看诊断卡跑到C1,重点查内存这块,内存供电电感上面测量1.5V正常,负截供电120、240脚0.75V正常,SPD供电236脚3.3V正常,基准电压1脚、67脚0.75V正常,复位168脚1.5V正常,时钟SMBCLK118脚3.3V正常,数据SMBDATA 238脚3.3V,只有0.8V不正常,查图纸 ,马上把U9拆掉,结果跑码了!U9位置在内存插槽上面两根的中间!这种板到现在修了两块这样的故障!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A:
这个型号板子有4个通病, U7  U9 都小八脚芯片,

网友B:
up6262华硕主板也好坏这个

网友C:
很犀利的说,我现在还完全搞不清楚要去查哪几脚,几伏的电压才算正常。话说讯维的远程基础培训有讲这方面的知识吗,我倒想报读个基础班

网友:
呵呵,SM两根张很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6262华硕主板也好坏这个

还有V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板子有4个通病, U7  U9 都小八脚芯片,

华硕好像也有这病

网友:
都是通病呀!

网友:
难...不说中国话
很难通过我的想法....

网友A:
是V星的小八脚,  华硕都822

网友:
以前遇到这个不会修,以为 是南桥问题,今天见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没有 也是小八角 也是直接吹掉

网友:
是s11吧    直接拆掉 就好了

网友:
拆掉小八角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D:
很犀利的说,我现在还完全搞不清楚要去查哪几脚,几伏的电压才算正常

网友E:
把u9和u10拆掉了,但还是跑c1,这个怎么弄

网友F:
直接干掉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网友:
這IC是容易坏。。不错。。以后修到可以留意下了。

网友:
MSI  上面的是UP6261 ,本体标识 S3-B  , ASUS 上面UP6262  本体标识 S18

网友:
碰到很多 技嘉主板,无论INTEL或AMD,都有开机 掉电 重启 的问题,很头疼。

网友:
吹掉了还要换一个正常的U9芯片主板才能亮机吧

网友(2014-08-18):
通病。。华硕主板也是

网友:
通病啊,学习下

网友:
这小8脚可以直接拆掉

网友:
这个还真修到过的

网友:
小8脚IC确实容易坏。

网友:
如果下次我修的话,刚好参考一下啊 ,

网友(2016-06-29):
引用 网友C:
很犀利的说,我现在还完全搞不清楚要去查哪几脚,几伏的电压才算正常。话说讯维的远程基础培训有讲这方面的 ...

你不是实地远程双上的吗

网友:
up6262是工厂的缺陷啊,放那个板都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犀利的说,我现在还完全搞不清楚要去查哪几脚,几伏的电压才算正常

去迅维实地吧、培训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u9和u10拆掉了,但还是跑c1,这个怎么弄

cpu换个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干掉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不会,能用就行了,你要是有这芯片,最好装上比较保险

网友(2016-12-07):
这芯片同时也是管理超频的

网友:
小8角坏的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u9和u10拆掉了,但还是跑c1,这个怎么弄

先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好、这些、、收藏下次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V星的小八脚,  华硕都822

华硕的十几块g41只有两块坏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