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80G-USB3跑F5

楼主(2014-07-14):
这怪板子有时能正常跑过,大多时跑F5有时也会跑下C0,电压全都正常,南北桥CPU 时钟芯片都加焊还是不行!有谁修过这怪板吗!

补充内容 (2014-7-15 14:59):
更换CPU管理芯片修复!

网友A:
你测试一下USB的 1脚电压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试一下USB的 1脚电压有没?

几个USB口电压正常阻值也正常

网友A:
你把COM芯片拆了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COM芯片拆了试一试,

拆悼也一样,还有没有什么绝招我都试试!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通病,论坛也有这种帖但无结果!

网友:
想当初,我最初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能看见的大件,通通干一遍,然后问题不能解决,我也没办法了,哈哈,我感觉楼主和我那时候差不多

网友:
你刷BIOS试试看呢?

网友:
考虑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刷过不行的。主要有时能正常跑码点亮!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  或者刷个BOSS

网友:
这CPU 芯片用的ISL6324A,在论坛有人说ISL6323A可以代换,用ISL6323A装上内存不过,仔细对比二者电路存在不一样,这二者是不能代换的,更换原装正常跑码了!感谢各位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