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机器两台 富士通LH520 联想C461 搞笑维修!

楼主(2014-07-14):
早晨接到客户要求换主板的LH520,客户说在别人那里没有修好,我就说我维修试试吧。
AMD 平台 拆开看看,南桥被焊过,上面有几个电容被戳的东倒七歪。EC明显焊接不良有引脚虚焊,内存槽下面的金手指触点全部被带起来了,芯片U15缺件,旁边有点发黑估计是被烧的。
拿到板没有马上加电,当然打阻值! 先打南桥,还好桥上面的电容没有短路,感觉是好的。打各电感无异常。
再去看U15 打开
看见是个读卡器芯片松了一口气。 去测了一下旁边的电容,尼玛短路了!
旁边C453,看图纸+3v 立马找到PQ18来自3v电压转换过来就不在多说了。 马上开始烧,后来南桥背面电容
发烫,摘除不短了,这时候加电。0.66-.0.25 反复跳,测量电压都出来了,直接测mini pci 复位信号,发现
无。来找找看它哪里来的, PLT_RST#是SB_GPIO_RST# 和A_RST#_SB经过 与门给出的复位。
其中SB_GPIO_RST# 应该类似PCI复位 A_RST#_SB 是去复位北桥去的。 看图纸 1、2同时为高4就会出高
测量 1脚为高 2脚 忽高忽低的,低的时候哦2.5V 高的时候有3.5V 你*脏话*是在逗我玩?
既然1脚出复位了,判断应该还是南桥自身的问题,直接上BGA, 在100多度的时候加点焊膏,焊膏加上去,
碰了一下。芯片在上面抖,这一刻真有喜感!上家用双面胶把芯片中间粘在主板上的,还能触发,还出电压!不过上家没有查出+3V短路真是不应该啊,此
机重植南桥修复!
第二台 联想 LA-3691P 英特尔集显。收到机子,板子已经不堪入目。因为是同行拆开看见这情况直接就不修了,拿给我。还是我来研究研究吧!
先说下板子到手的情况,板子的EC \BIOS\南桥\网卡\时钟芯片\CPU供电芯片\上下管\若干跑线戳过的过线孔和一些拖开又缝上的结点! 反正五花八门.
同行说不触发,这个时候我打了各电感阻值,插电0.045 触发没有反应,果然不触发。我去量了其他电感的电压,竟然发现CPU 电感有7.5v的电压。
直接去测量3v 5v线性电压 已经出来了,先没有管cpu电感为什么会有7.5v的电压,直接去测待机芯片max8734的3、4脚 ON开启脚 电压果然为0.2v
自己找着玩去吧,来自MAINPWON 由 PU1B比较器提供比较 由5v线性经过PR22 100k电阻供电,当5脚大于6脚时7脚开漏输出与PD6形成钳位!
这时候量了PR22阻值正常,5脚也比6脚大,为什么不输出?应该是哪里不正常导致的,公共点阻值正常,一时半会查不到。不管了,鬼鬼祟祟翘起了第7
脚。通电可调电源 啪啪两声响,公共点短路了。 开始烧呗!
cpu座旁边一个高的330电容击穿,取掉51欧,打cpu电感也是51欧 取掉2个上管 更换好后通电,没有装cpu 跑到0.2几,心里还是有点开心的。终于有突
破了,装上cpu,直接跑到0.8停了,看来没有这么简单啊。
这时候全板电压已出,CPU PG VGATE 跑的几个地方,ICH PWROK都已经OK,复位没出,看来也要去折腾折腾时钟芯片了。
量了时钟的几个电压都正常,PM_STP_PCI# 、PM_STP_CPU#、CK_PWRGD都为高。
14.318 也OK,那就没得搞了,这个时候还是不死心刷了bios,涛声依旧!拆下更换南桥修复!(此机要接内屏才会亮机,外接不亮的!去同行那里拿了屏
幕过来,可爱的LENOVO LOGO出来了。)
补充内容 (2014-7-15 17:02):
回月饼老师是南桥背面+3v一个电容。南桥正面不烫的
公共点短路
同意楼主:
4.0
zhy123
同意楼主:

网友:
二修三修,我都不接,直接让换板

网友:
楼主不一般,功底深厚啊。给你加分。

网友:
哇塞,要是我。早就判死刑了。都这样了,你还有耐心去修,还修好了。一个字‘牛逼’

网友:
大师在哪里修

网友:
今天也修道三片二修的, 一片所有供电芯片都给干了,一片被烧鸡烧的一塌糊涂,还有一片公共点保护隔离管下面的板层短路了, 就修好了烧鸡的。 供电芯片那个CPU坏,电压是全修出来了,不跑码,蛋疼啊。

网友:
上家应该是烧到南桥发烫,然后把南桥取了,还是短路。

网友:
人才啊,来我们公司啊

网友:
粘上去的南桥能触发太牛逼了

网友:
有些看不懂。。智商不太够。。

网友:
学习一下粘上去的南桥能触发太牛逼了

网友:
太厉害了,膜拜。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这么难修的机器都能搞定,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