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50s5显示器彩色竖条故障

楼主(2014-07-14):
我一飞利浦150s5显示器出现彩色竖条故障,动鼠标彩色竖条改变。刷24c16a后故障依旧,求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坏了。

网友:
难道就真的废了吗?

网友A:
不像是屏挂啊。重刷程序再看看

网友:
edisong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还是先换屏线吧,如果不好那就多半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lg屏幕的话 一般屏坏的多点

网友:
屏板的问题

网友:
多些是屏坏了吧?感觉不像板子

网友:
是不是屏有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屏挂啊。重刷程序再看看

又重刷了一下24c16,刷之前与原程序校对了一下有差别,它是我才刷进去的啊。
我发现只要一开机,再看里面的程序就有些变化。不知这现象正常不?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看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先软件后硬也没有错,但软的不行就得来点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重刷了一下24c16,刷之前与原程序校对了一下有差别,它是我才刷进去的啊。
我发现只要一开机,再看里 ...

难道是程序自动还原?这个我不确定

网友:
你换个驱动板试试啊

网友:
屏挂了    一般我都放弃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再确定故障点。。。如果是屏就测屏电压,,如果正常有条件换主芯片,还不行就。。。。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重刷了一下24c16,刷之前与原程序校对了一下有差别,它是我才刷进去的啊。
我发现只要一开机,再看里 ...

还是换几个不同的驱动板试试屏!

网友:
屏坏机率大,用通用板点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