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的机个信号的问题 请大神普及

楼主(2014-07-14):
   请问  DDR3_DRAMRST#   这是内存的复位时把 正常 是不是1.5V
请问DDR_CKE0_DIMMA    DDR_CKE1_DIMMA    是什么  它是CPU发出来    和M_CLK_DDR0   M_CLK_DDR#0    M_CLK_DDR1   M_CLK_DDR#1 是2对 好像

DDR_A_BS2  这是个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

DDR_A_BS0
DDR_A_WE#
DDR_A_CAS#   这3个 信号 是什么意思      DDR_CS1_DIMMA#  是什么信号

DDR_A_BS2 . DDR_A_BS0 . DDR_A_WE#  . DDR_A_CAS#重要吗  会不会 引起 不过内存 或者 档内存的故障

网友:
我的DDR3内存阻值卡上连电压测试点都没有,每次都找引脚。也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