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0层楼的酒店无线覆盖方案

楼主(2014-07-14):
小弟在做一个10层楼的酒店无线覆盖,现在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案可选 有可以提供建议的亲吗

网友:
桥接行不。。。。

网友A:
光说个十层楼,房间布局怎么样都不知道,没办法给出什么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说个十层楼,房间布局怎么样都不知道,没办法给出什么方案。

房间布局 就是快捷酒店小房间 一层十几间吧.

网友:
每层都放交换机 然后再从交换机上链接AP 把poe直接放在交换机旁就可以 至于AP的个数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网友:
桥接的不太稳定,有时需要重启主路由器。对客户不太方便,我用的是tP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AC+AP性能稳定点..造价有点高.

网友:
用AC+AP可以实现,缺点就是价格高

网友:
光纤到每层

网友:
这个还是要AC+AP覆盖才行。。

网友(2014-08-17):
2楼说的就不错,每层一个交换机,交换机出AP  楼层里AP做成漫游状态,不高,主要换机用VLAN隔离,就算单层出问题其他还可以用

网友:
直接用网桥吧,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