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掉电,不跑码

楼主(2014-07-14):
修到一个联想E43L笔记本,北桥是GL40,南桥是ICH9,触发几秒钟后掉电,。电流在0.8A左右掉电,CPU有供电,而且也发热。取下内存,触发之后一样的现象。

1、测plt_rst 信号有,测内存上的复位信号没有,。
2、想测CPU的复位,没有点位图找不到测试点,想用假负载测复位,不料想上假负载后,触发之后马上掉电,电流到0.15A左右。有点奇怪,真CPU不掉电(0.8A后才掉电),假负载马上掉电。(感觉应该没有CPU复位)
3、刷了BIOS,没解决问题,换CPU一样。

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发表点意见。谢谢

补充内容 (2014-7-15 16:48):
已经修好了,换的南桥。

网友:
我本人倾向于南桥或北桥问题,南桥的可能性稍大。

网友:
内存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上假负载不出CPU供电

网友:
你所说的情况的话多半就是北桥问题,先加焊试试

网友:
干北桥看看啊

网友:
今天上午换了个南桥,修好了,真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