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G470的VR_ON信号求助

楼主(2014-07-14):
我有个联想G470电脑进水,现在是CPU 跟集显不出电压 现在24脚电压已经拿掉了   发现7脚VR_ON无电压查图纸发现VR_ON是由EC发出 中间只经过一个0欧电阻就到芯片的7脚现在已经把电阻拿掉了,EC还是无动作,EC的供电 ,复位,以及PCH 发出的时钟都测过了正常,EC也换过了,BIOS也刷过均无果,现在特来论坛发帖求助这个信号EC应该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出!!

网友:
看EC有没有收到其它的PG信号什么的

网友:
查下除CPU供电以外还有没有电没有出来,再一个就是查所有供电的PG,还有可以刷BIOS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南桥呢?此机南桥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查下SA_PGOOD

网友:
一般CPU 开启信号都由各路PG汇总成PWROK来完成的,应该着重查这些电路

网友:
查,除了CPU以外的PG正常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EC在得到SA_PGOOD这个信号后,才回发出VR_ON的,

网友:
读的资料不对好像也不会有ON吧

网友:
确定了 是没有SA_PGOOD

网友(2014-11-28):
我的是VR-ON,VDD,VDDP都没有。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