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日记希望对小小白们有帮助

楼主(2014-07-14):
E46A,客户说之前换过键盘,后面又出同样故障,键盘还是用不了.换个好的键盘,还一样, 换个键盘还是没反应,不用说,直接刷BIOS,在论坛下了一个,直接不触发;再找一下,亮机了。拿来键盘,按F2,进入BIOS界面,键盘可以用了。维修结束!300大洋到手。
第二台,是同场的,SL510集显。客户拿 过来的时候的是通是无显。接电流表,待机正常,上电,电流上到0.27A定住;不掉电;看来是不过CPU,因为不掉,所以直接测各电感电压;除了CPU电压O,其它都有了。看来是CPU供电不出。没修过这种问题,本人菜鸟一个,不知道6266A芯片的关键测试点,看论坛里有人说CPU供电不出应该是6266A挂掉了,本人觉得这个说法比较靠谱,直接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上电,外接无显,电流有跳变,上到0.9A左右 ,集显,这个电流应该是可以亮的。接上内屏,电流上到1A左右亮机,维修结束。
希望那位高手能把6266A的关键测试点说一下。谢谢

网友:
厉害啊。这样也行,要是我看图纸也没修这么快啊

网友:
信号那是高手玩的东东,所以,没办法,泡论坛,多动手。也能搞定个7-8成,最主要是论坛里有那么多热心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