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交换机下面接路由器频繁掉线何解

楼主(2014-07-14):
交换机下面接路由器频繁掉线何解

交换机出来的线    接的TP路由器LAN     DHCP已经关掉    路由器LAN改到192.168.10.1   手机全部正常   有线频繁掉线  连了掉  掉了马上自己连上  又掉     之前用磊科3线  全部正常    但是信号不信  换TP的    就出现这个问题   连着换了3个TP450M    故障同样    无线一直正常

网友:
换个别的牌的,路由吧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看各测试下网线看。,,如果无线正常,应该是电脑网卡或者网线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换台电脑试试看各测试下网线看。,,如果无线正常,应该是电脑网卡或者网线的问题。

或者是路由器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路由器口有问题??

请问如何维修呢

网友(2014-09-07):
我怀疑网线问题,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