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VW19J黑屏

楼主(2014-07-15):
长城VW19J黑屏,用着用着就黑屏了,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求维修思路
黑屏

网友:
1.先查电源待机+5v 有无输出
2.再查驱动板上 LDO的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断开高压板供电看看,如果正常了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长城的 就爱爆电容 看看换换试试

网友:
这个液晶,电源板,电容,高压包易出问题。

网友:
先拆开看外观。感觉论坛里面好多。都不是先动手再问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5v电压,看电源电路是否鼓包!如果电压过低,说明高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先拆开量一下再问好嘛。。。你什么都没量的就问 谁也说不准

网友:
检查下电源初级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说挺常见的、最多的就是电容鼓包、如果打开后没有发现异常的话、就要考虑高压板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