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手机不开机了、电源表夹上就报警、应该是主板短路,求维修办法

楼主(2014-07-15):
(无正文)

网友:
手机维修啊,我一般不接这活

网友:
用'松香 烟 法'可以查出具体某个芯片

网友A:
什么是松香烟法啊?

网友:
量量是VBAT,vph,1.8v,1.1v等电压,一定有个大短路。然后要么拆,要么烧

网友:
,我一般不接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松香烟法啊?

百度文库有详解

网友:
反接是什么样的情况,反接也是一样,一般都是电源IC烧了

网友:
烧鸡法就可以

网友:
给手机加点, 按住开机键不放过一会去摸那个芯片发烫就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