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美格 900W显示器黑屏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接手维修测试黑屏,按开关键指示灯无反应,拆开后,测电源的5V 14V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测驱动板的1117-3.3V 集成块的电压输出、输入也都正常,怀疑是程序的事。驱动板上有FM24C16B  与25P10VP刷写液晶程序是存在于FM24C16B之中的吧。本论坛只找到与25P10VP的程序。
只想问的是刷程序,是刷到哪个片片中呢

网友:
求高手出来指点

网友:
是25            24是接口或白平衡的

网友:
驱动板貌似是25的 我也是新手 以前刷过一个。当时板子上面2个一模一样的24所以果断刷到25的里面 成功了

网友:
感谢各位解答,就是刷那个25的芯片,本机修复成功!

网友:
25P10VP刷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