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A代换

楼主(2014-07-15):
  BQ25A充放电的芯片可以和BQ725代换么????有代换成功的么???、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肯定成功,我试过。其实这两个芯片都是BQ24725,只是省略了几个字而已

网友:
引脚定义 如果都一样的话就可以换

网友(2016-11-27):
可以代换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这是充电芯片吧

网友(2020-11-20):
你找两个的pdf 对一下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