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绿屏

楼主(2014-07-15):
客户拿来的摔了一下就绿了,外接正常,是屏 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补充内容 (2014-7-16 08:52):
感谢大家的帮忙。问题解决了,是屏线问题,从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先简单排除屏线显卡问题  之后测试下显示信号的对地阻值

网友:
先重新插拔一下屏线   有备用的话换个屏线 也有可能是绿线断了

网友:
换屏试试   排除

网友:
学习了,这叫缺色,

网友:
应该是屏线摔松了 百分之80的可能

网友:
屏线 或是屏

网友:
应该是上面部分的问题,碰到很多台这样故障的机器,都是屏线松了或坏了。

网友:
三极色,每块主板上都有,绿,红,黄,查查主板的的信号

网友:
先换屏,感觉摔的机器桥也爱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一般显卡和屏的问题

网友:
屏 屏线  显卡一个一个的查吧。

网友:
应该是缺色的问题。。你查下VGA三色的阻值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换个屏上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屏    再打屏线线地   再换显卡

网友:
既然是摔的,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应该是屏线摔松了

网友:
要是我就当花屏修了

网友:
先插拔屏线拿橡皮擦擦擦,然后不行就拿测机屏测确定问题是主板上面还是屏上面。。。。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先看下屏线,总觉得显卡机率大

网友:
看一下屏线是不是松动了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线没接触好

网友:
既然外接都是正常那么先换屏线 屏  在测显卡周围电路

网友:
这个先换屏试下 再就是屏线了 维修都是排除法

网友:
屏线的问题占多数吧?

网友:
屏线和屏换个试试就好了

网友:
摔过应该是屏摔坏了,有屏换个屏试试,没屏的话,看看屏排线有问题没……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先换屏试下, 考虑到是摔过的

网友:
屏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无非就是屏线之类的吧。

网友:
看情况,之前也修到过,主要你的板子是集显还是独显?双显卡的外,外接正常不一定说明独显没问题。之前修到个,也是摔过内接绿屏,集显的最后弄北桥好了

网友:
屏线,检查下屏线

网友:
缺色呀,对地打阻值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换线。。加焊桥。。。

网友:
哈哈。这种问题常见啊。一般是白屏的。

网友:
这也要求助?。。。。

网友:
zh这种很明显 屏线或屏接口氧化

网友:
屏线脏了造成的

网友:
恩!这个故障比较好判断呢!楼主先把主板屏线接口用洗板水刷刷看呢!再不行就换屏和屏线呢!

网友:
原来 是屏线给摔松了,楼主又捡到了哦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口脏了吧

网友:
捡了条死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