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屏 LTM190M2-L01 显示器花屏,求助

楼主(2014-07-15):
手上有一三星屏 LTM190M2-L01 显示器点也花屏,用驱动板点也花屏。
目前测量的数据有
VCOMC1:4.7V
VCOMC2:4.8V
VCOMS1:4.85V
VCOMS2:4.85V
VOCMS3:4.9V
VCOMS4:5.15V
VOFF:-1.55V
AVDD:11.28V
3VDD:3.3V
VON:21V
CVO:4.75V
2416几个点的数据是
RSF:3.3V
EVCC:3.3V
WP:0
SCL:3.3V
SDA:3.3V
主芯片是LRU4312X1A手上米这个芯片。另外还有一个14脚的 5420CRZ。
求指教....

网友:
排线问题,这修不好的

网友:
这像是屏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掉了

网友:
屏坏了没法修的

网友:
我有个好的三星22的屏,我测了一下24芯片RSF ECCC WP SCL SDA都有3.3,这个屏WP是O,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不是屏坏了吗

网友:
这貌似是屏坏了哦,我们是没修过屏坏的。。。。

网友A:
电压数据基本正常,应该是软排线有问题了,这个要热压机才能修好了,放弃吧.

网友:
这个型号主芯片容易坏,换个试试

网友:
换张屏也不贵

网友:
屏排线开焊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数据基本正常,应该是软排线有问题了,这个要热压机才能修好了,放弃吧.

VOFF:-1.55V 正常 ? 那VGL 要多少V 才正常。

网友:
查查VOFF 正常 -6.5V 你的那个电压明显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FF:-1.55V 正常 ? 那VGL 要多少V 才正常。

应该在-6V左右,这个不正常哦.

网友(2014-08-22):
我也修到这个屏 也是一样问题 没修好 我的voff 是5.8v

网友:
修屏太难了,真想学习学习,认个师傅

网友:
我手里太多坏屏了,就是不会修,下面三分之一是花屏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