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11s能开机但不显示

楼主(2014-07-15):
戴尔p11s能开机但是不显示,开机屏就没反应,求大神们看看是什么故障原因

网友:
屏和屏线换了吗

网友A:
送电脑公司维修吧

送维修站吧

网友B:
能把问题写具体点吗?电流多少,有没有跳变

网友C:
先得看看外接和键盘灯吧

网友:
io那进水了,刚才我又加焊下居然能点亮了,我以为看到了希望,谁知道简装测试,又不能亮了,待机0.003
不亮机触发0.730-0.8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得看看外接和键盘灯吧

他那个好像是超级本吧,不能外接vg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电脑公司维修吧

晕,如果都把接的机器送走,自己还修个毛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把问题写具体点吗?电流多少,有没有跳变

电压看其它回复吧,

网友D:
你得告诉我电流是怎么样的才可以给你判断吧

网友E:
看看那一块进水了,有腐蚀没,把腐蚀的换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看那一块进水了,有腐蚀没,把腐蚀的换掉

没有腐蚀的,现在是开机自己往上加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得告诉我电流是怎么样的才可以给你判断吧

上面不是有吗,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上电时序,加本人qq502409075

网友:
一点一点的查  大电感阻止  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有腐蚀的,现在是开机自己往上加电,是怎么回事???

你不说IO那进水了吗?没有腐蚀液极有可能是IO那里坏了,或者IO旁边反馈电阻坏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先换个IO试试。之前修过不少进水基本都是进水的地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说IO那进水了吗?没有腐蚀液极有可能是IO那里坏了,或者IO旁边反馈电阻坏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先换 ...

旁边的电阻坏的可能性大不?之前清理io后又加焊了下,触发点亮了,简装机器的时候机器又不能显示了,现在机器触发自动往上加电,我看跳变也正常,就是在亮机的时候机器自动网上加电,要不你加下我qq,我拍个上电时候的视频给你看看,你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