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51进系统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07-15):
笔记本型号:东芝L551
故障现象:进系统掉电
1、进CMOS正常,进PE也正常,就是不能进硬盘系统,
2、例行检查接口及代换外设,主要是硬盘,结果一样还是掉电。
3、拆出主板,发现其CPU供电滤波电容是OE907,这个电容经常出问题。十有八九就是它的问题
4、代换OE907故障解决
5、注意,这个机器不上CPU,待机不出5V,3V电压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