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Q8C 加电不显示 !

楼主(2014-07-15):
本机:刚从来的时候说的是加电不显示,插上电源试了试确实是加电不显示 电流跑到1.09啊左右。今天早上有那出来试,有时还不加电、不加点的时候3/5v没有、按开关 开关电压也有变化。加点的时候各大电感都有电压, 我还是个新手呢。 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谢谢!
不显示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隔离保护过了没,再测3v 5V的工作条件
同意楼主:
4.5
zhy123
同意楼主:

网友:
新人2010
同意楼主: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板子还不稳定呀

网友:
你机子打开了没有啊?

网友:
能跑到一点几的时候键盘灯能打亮不?

网友:
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复位,cpu供电这些有没有喃?1.09像是不跑码哦

网友:
不上电时看看各路的开启信号是不是出来了.是不是有腐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