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方正显示器

楼主(2014-07-15):
方正显示器 FZ780-FG,按开关后不显示,开关灯一会变蓝灯,一会变黄灯,一直反复。是什么情况?

网友:
驱动板供电正常,开关那一排按键没问题,应该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不行你换换开关试试

网友:
电源板  5v正常吗      ?.....

网友:
高压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你拆开量量看电压正常吗 好确定是电源的事还是驱动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