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IBM T40硬盘必须跟原机一样吗?

楼主(2014-07-15):
在tb上原装不报错硬盘很少了,可不可以用其他笔记本硬盘代替?

是不是开机报2010错误,如果是按ESC退出就可以进系统,或者降低BIOS版本
看到图片了,日历的硬盘,要是换别的都报错,那就只能换日历的盘了,
试下就知道啦。另你图片没有上传成功吧。。看不到的?

网友:
装其他硬盘开机的时候报错 按ESC跳过就行了

网友A:
不需要啊,我换了很多

网友:
只要接口一样就行了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查接口是IDE,容量最大支持136G

网友:
只要是IDE好的硬盘都行。

网友B:
貌似只有T43、R52需要用原装的硬盘才可以,有两个办法;1.按esc跳过。2,刷低bios版本

网友:
遇到过一次,也是日立的盘坏了,换西数的报错,bios里面搞下就可,具体忘了

网友:
这个硬盘好找

网友:
不用随便找个就好  在淘宝上应该能淘着

网友:
没试过,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我换了很多

就是说只要是IDE接口2.5笔记本硬盘就可以,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只有T43、R52需要用原装的硬盘才可以,有两个办法;1.按esc跳过。2,刷低bios版本

真要是可以那选择余地就大了

网友:
换过N多,没出现过这个情况,只不过分区必须在原机上分,其他机器上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