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85过logo掉电。

楼主(2014-07-15):
一台东芝L585开机过logo就会突然掉电,整了半天不行,是怎么回事啊,没有头绪,请指点。
掉电

网友:
设备有问题,硬盘,光驱,1394.。。。。

网友:
有NEC大电容没有? 在排除外设

网友:
nec大电容很爱坏

网友:
这个掉电有几个因素:1散热不好 2检查内存本身 3显卡虚焊 4超级IO虚焊 5电源
小建议路过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联想的 过LOGO掉电 干显卡好的

网友:
换个CPU 试试啊

网友:
修好没有呀。我手头有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