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5刷BIOS后出现没有有效的产品信息

楼主(2014-07-15):
接修一台CQ325不上电,待机电流0.01按开关没反应,查图纸EC上挂着BIOS,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了个BIOS(BIOS是从论坛上找的),刷后可以开机正常显示,可过了HP届面后就出现product information not vald,下面还有几项,product name       product    ID之类的东西,大概10秒左右就关机了,请问各位,这种情况是写的版本不对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
机器修好了,出现这个是要输入机器的基本信息,型号,编号等,刚刚跟朋友要了一个安装包,从U盘引导进入DOS,然后执行NbDmiFit.bat,根据提示的信息输入D壳上的信息就可以了